关于level Shift的问题

楼主(2008-07-01):
我在设计电路时遇到level Shift 方面的问题,希望高手能推荐点资料看看!

网友:
很多论文都有,不是什么难点

网友:
用运放接成buffer的形式,可以不?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Level Shift,简单数字电路里面的用简单的6个MOS管就可以了。
PMOS\  /  PMOS
NMOS / \  NMOS--Inverter
不知lz理解了没?

网友:
level shift  是啥意思啊?

网友(2012-11-09):
    要看应用场合,这只是最简单的一种结构,在速度要求不高时,可用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点。。。

网友:
一般来讲,level shift design,只完成电平转换,设计上没有什么难度。如果要考虑speed,driver,corner,temperature等,尤其是io电压与core电压差别很大时,还需要考虑新的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