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的带宽

楼主(2008-07-01):
一直对pll的带宽不太明白
pll是一个反馈系统,输入与反馈回来的相位误差最终会为0,这也是锁定的情况。但是根据反馈理论,只有较大的开环增益时输入与反馈才可认为相等
我们设计锁相环时,把带宽设计为输入频率的1/10,那么这时候增益应该很小才对啊,与我理解相矛盾了,可能本身我理解的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下各位:)

还有,输入频率的大小对于环路有影响么?
我在smulink里对pll建模仿真,发现:如果输入频率远大于带宽,那么pll有可能锁定不了;如果减小输入频率,pll就可以锁定。不知是我建模的原因还是可以从理论上找到解释。还请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出当环路带宽为参考频率的1/10是的开环增益会很小?当采用2型PLL时开环有两个极点在原点。
还有,环路带宽要小于参考频率1/10是为了使环路滤波器能使phase error 平均化,这样就不会有过大的纹波促使VCO输出变化过大而使PLL失锁。

网友:
书上说loop BW<Fref/10是通过z域模型证明的
原点处有极点的环路DC增益无限大,故静态相位误差为零

网友(2008-09-09):
loop BW<Fref/10是通过z域模型证明的&

这个在哪里有证明啊?可以给个信息吗?

网友:
这种说法是不严格的, 相位突变时,可以消除剩余误差,频率突变时,能否消除剩余相位取决于LPF的直流增益(一般二阶LPF或charge pump可以做到)

网友:
这里说的带宽是不是就是自然频率Wn啊

网友:
就我个人的理解。PLL系统是一个二阶系统。极点在复平面上。他的带宽就看自然带宽。
因为系统响应时间是与这个带宽有关的。还有一个是LPF的带宽。一般这个带宽设置为输入
频率的1/10左右,这样如果用的chargpump的话,相位误差就会小一些。

网友(2022-02-19):
如果输入频率远大于带宽,那么pll有可能锁定不了;如果减小输入频率,pll就可以锁定。这种结果怎么解释?

网友:
1.頻寬要小於輸入頻率的1/10,這是從z domain推出來的,是198x年的一篇論文,應該不難找,很多PLL paper討論stability 後面的reference都會提及這paper
2.為什麼要小於1/10,這是面試的必考題,因為pll stability推導都是從線性模型來推的,頻寬小於1/10可以將pfd的discrete time-> constinue time

网友:
应该找本书看看,都有介绍

网友(2023-10-30):
有本书专门推导了,<2Π理论上就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