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输出级的问题

楼主(2008-07-01):
比如我设计一个运放
怎么来确定我的输出类型是AB类了

加一个什么信号进去 出来是一个什么信号 就可以说我这个输出类型是AB类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管输出一个放大的正弦信号,然后看输出管在一个输出正弦信号的周期内
没有关闭(正常放大输出)的度数,大于180而小于360即为AB类输出。
当然直接分析输出级结构,特别是偏置部分,也能得到结果。然后仿真验证一下。

楼主: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AB类OP的话

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先考虑输出级了?? 如果参考很多PAPER的AB类输出级 需要考虑些什么问题了?

网友:
要闭环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管输出一个放大的正弦信号,然后看输出管在一个输出正弦信号的周期内
没有关闭(正常放大输出)的度数,大于180而小于360即为AB类输出。
当然直接分析输出级结构,特别是偏置部 ...

正弦信号是作为输入的大信号吗?

网友(2024-08-18):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管输出一个放大的正弦信号,然后看输出管在一个输出正弦信号的周期内
...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AB类管子栅极都会加偏执电压,而E类管子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