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计这样的高速宽输入范围比较器

楼主(2008-07-01):
一个用于滞回电路正反馈的运放,也就相当于比较器吧。这样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相位裕度?因为即使三个极点才270度,正反馈下不会形成360度相移振荡

      但现在的问题是要求输入范围宽0.4-1.4V,差不多就是rail-to-rail吧,然后还要高速,主极点>100M,增益>300,功耗<100u,SMIC0,18um能做到吗?

网友:
3级应该可以做到吧 差分低增益输入级  中间正反馈级 再加输出级

网友:
一点小的插入

楼主所说的高速比较器一般来讲都这么做的吗?有什么参考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