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怎么缩小输出端电压的rail

楼主(2008-07-01):
一个一般的运放,输出端最小最大电压不是Vdd和Vss,而是在二者之间,请问一般使用什么方法

网友:
对于输出级,一般可以不用太考虑rail的问题,因为当系统工作在线性区也是可以的,高增益可以弥补工作在线性区的增益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