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问题

楼主(2008-07-02):
用modelsim仿真,运行一个固定时间后软件就自动退出了,工程里面VHDL/Verilog文件都有,顶层的testbench是vhdl文件,最后找出来一点原因好像是处在sdram的仿真模型上面,我把该模型去掉后仿真就正常运行了,加上该模型就会像以前一样到达一个固定时间就自动退出了。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那个sdram仿真模型是从三星网站上面下的,以前都是用的这个做仿真没有出现过现在碰到的问题。
会不会是VHDL和Verilog的仿真时间精度的差异造成的,但是具体在时间精度上面两者的差别我也不清楚,VHDL里面好像就是ns,verilog里面就是timescale定义1ns/10ps,
哪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还要具体分析,你看看是不是每次退出都是固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