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3):
今天刚拿到一块8349的板子,有一个PCI一个miniPCI接口,看了一下8349的手册,说8349有8个pci clock,那8349最多可以支持8个pci接口吗?本人菜鸟一只,大侠别笑。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这个问题,困惑啊……
哪位大虾赶紧给解释解释~

网友:
应该说可以支持8个PCI Agent设备,
设定PPC工作于PCI Host模式即可

网友:
如果全部工作于agent模式有8个接口的话,pci的硬件接线应该如何连接?引脚就那么多。并联通过那8个信号来选择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做到,设计上要动点脑筋了

网友:
PCI_AD() 和控制信号可以公用,CLK、IDSEL、REQ、GNT要单独接。我个人的观点 ,

网友:
哪位可以讲的详细点

网友:
按照datasheet,8349的PCI总线在64位模式时只可以接5个PCI设备;在32位模式时可以接8个PCI设备,这是没有问题的。此时,PCI1可以接5个PCI设备(REQ/GNT:0~4),PCI2可以接3个PCI设备(REQ/GNT:0~2)。
至于信号,每个PCI口的总线除了REQ/GNT/IDSEL/CLOCK/IRQ必须各自分配外,其他都是共用的,并联的。
不过你手头的板子显然只能支持一个PCI设备,因为一个插槽只能支持一组REQ/GNT/IDSEL/CLOCK/IRQ(当然这一个PCI设备内部的PCI芯片还可以有多个PCI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