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dsSPICE的使用说明

楼主(2008-07-03):
Cadence cdsSPICE的使用说明
Cadence cdsSPICE  也是众多使用SPICE内核的电路模拟软件之一。因此他在使用上会有部分同我们平时所用到的PSPICE相同。这里我将侧重讲一下它的一些特殊用法。
                       § 1-1   进入Cadence软件包
一.在工作站上使用
在命令行中(提示符后,如:ZUEDA22>)键入以下命令
              icfb&↙(回车键),其中& 表示后台工作。Icfb调出Cadence软件。
    出现的主窗口如图1-1-1所示:
                     图 1-1-1Candence主窗口
二.在PC机上使用
1)将PC机的颜色属性改为256色(这一步必须);
2)打开Exceed软件,一般选用xstart软件,以下是使用步骤:
start method选择REXEC(TCP-IP) ,Programm选择Xwindow。Host选择10.13.71.32 或10.13.71.33。host type选择sun。并点击后面的按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command tool。
确认选择完毕后,点击run!
3)在提示符ZDASIC22> 下键入:setenv DISPLAY 本机ip:0.0(回车)
    4)在命令行中(提示符后,如:ZUEDA22>)键入以下命令
              icfb&↙(回车键)
即进入cadence中。出现的主窗口如图1-1-1所示。
以上是使用xstart登陆cadance的方法。在使用其他软件登陆cadance时,可能在登录前要修改文件.cshrc,方法如下:
在提示符下输入如下命令:vi .cshrc↙  (进入全屏幕编辑程序vi)
将光标移至setevn DISPLAY ZDASIC22:0.0  处,将“ZDASIC22”改为PC机的IP,其它不变(重新回到服务器上运行时,还需按原样改回)。改完后存盘退出。
然后输入如下命令:  source .cshrc↙  (重新载入该文件)
以下介绍一下全屏幕编辑程序vi的一些使用方法:
vi使用了两种状态,一是指令态(Command Mode),另一是插入态(Insert Mode)。当vi处于指令态时,打入的内容会视作指令来解释;而当vi处于插入态时,就可以打入正文(text)文件;大多数vi指令是单字符的。由插入态改变为指令态,按〈Esc〉键;而由命令态转为插入态,则可以使用下面的插入令,直接打入,无需再按〈Return〉键。在vi的指令态下,用h,j,k,l键移动光标,具体如下:
     h--光标左移一个字符;
     j--光标向下一行;
     k--光标向上一行;
     l--光标右移一个字符;
    以下是一些基本插入命令(须用到的)的用法:
       i--在光标处插入正文;
       x--删除光标处的字符;
      :wq--存盘退出;
    要记著一点,在插入态处,不能打入指令,必需先按〈Esc〉键,返回指令态。假若户不知               身处何态,也可以按〈Esc〉键,不管处于何态,都会返回指令态其它的一些命令请读者自己参阅有关的书籍。
§ 1-2  建立可进行SPICE模拟的单元文件
主窗口分为信息窗口CIW、命令行以及主菜单。信息窗口会给出一些系统信息(如出错信息,程序运行情况等)。在命令行中可以输入某些命令。如我们调用Cadence的命令icfb和一些其它命令,比较重要的有调出帮助文件的openbook&等。
一.File菜单
在File菜单下,主要的菜单项有New、Open、Exit等。在具体解释之前我们不妨先理顺一下以下几个关系。library(库)的地位相当于文件夹,它用来存放一整个设计的所有数据,像一些子单元(cell)以及子单元(cell)中的多种视图(view)。Cell(单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单元,像一个与非门,也可以是比较复杂的单元(由symbol搭建而成)。View则包含多种类型,常用的有schamatic,symbol,layout,extracted,ivpcell等等,他们各自代表什么意思以后将会一一提到。
    New菜单项的子菜单下有Library、Cellview两项。Library项打开New Library窗口,Cellview项打开Create New File窗口,如图1-2-1和1-2-2所示。
           图1-2-1  New Library 窗口
图1-2-2 Create New File 窗口
1) 建立库(library):窗口分Library和Technology File 两部分。Library部分有Name和Directory两项,分别输入要建立的Library的名称和路径。如果只建立进行SPICE模拟的线路图,Technology部分选择 Don’t need a techfile 选项。如果在库中要创立掩模版或其它的物理数据(即要建立除了schematic外的一些view),则须选择Compile a new techfile(建立新的techfile)或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file(使用原有的techfile)。
2) 建立单元文件(cell):在Library Name 中选择存放新文件的库,在Cell Name中输入名称,然后在Tool选项中选择Composer-Schematic工具(进行SPICE模拟),在View Name中就会自动填上相应的View Name--schematic。当然在Tool工具中还有很多别的工具,常用的象Composer-symbol、virtuoso-layout等,分别建立的是symbol、layout的视图(view)。在Library path file中,是系统自建的library path file文件的路径及名称(保存相关库的名称及路径)。

网友:
It's helpful to me. Thank you.

网友(2010-08-25):
非常好的说明!

网友(2018-07-12):
回复 楼主: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没等到更新和上传

网友(2019-10-24):
very nice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