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遇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8-07-03):
开始做ARM没多久,在进行程序Debug时,
在AXD界面出现RDI Warning:
1、00202:Data error (read and/or write) on target link.
2、00139:connecting would halt theprocessor.
3、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其中尤以第三项出现最频繁。

简介:在对一段程序调试过程中,有时可以通过Debug进入AXD程序调试,但是在不改变参数及设置的情况下,在ASD转换AXD时却经常出现以上几种报错。尝试多次,不明所以。向大家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做ARM没多久,在进行程序Debug时,
在AXD界面出现RDI Warning:
1、00202:Data error (read and/or write) on target link.
2、00139:connecting would halt theprocessor.
3、00159:could not open spec ...

看看你 到硬件的 链接,我觉得你是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