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用vhdl或者verilog写的关于浮点数运算的例子啊

楼主(2008-07-04):
谁能给个用vhdl或者verilog写的关于浮点数运算的例子啊

网友:
浮点数?没接触过

楼主:
有人知道噻?
再顶下。

网友:
正在研究探讨中

网友:
顶,哪位高手大哥回复一下.......

网友(2008-08-05):
浮点数乘法

module floatmul(clk,reset,oz,ost);
   //input[31:0]  ix,iy;
   input        clk,reset;
   output[31:0] oz;
   output       ost;

   reg[31:0]    oz;
   reg[24:0]    xm, ym, zm;
   reg[22:0]    zm1;
   reg[7:0]     xe, ye, ze;
   reg          p;
   reg[31:0]    ix,iy;
   reg[2:0]     state;
   parameter    start   =   3'b000;
   parameter    mulm    =   3'b011;
   parameter    infifl  =   3'b101;
   parameter    over    =   3'b110;

   assign ost = (state == over) ? 1 : 0;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state<= start;
                 ix=32'b01000000001101000111100110010110;
                 iy=32'b10111111000111110101001110110010;
                 oz=0;
                 end
   else
  case(state)
start: begin
   xe   <= ix[30:23];
   xm   <= {1'b0,1'b1,ix[22:0]};
   ye   <= iy[30:23];
   ym   <= {1'b0,1'b1,iy[22:0]};
   state<= mulm;
   end
      mulm: begin
            p=ix[31]^iy[31];
            ze=xe+ye-8'b01111111;
            {zm,zm1}=xm*ym;
            state <= infifl;
      end

  infifl:begin
         if(zm[24])
                  begin
                  ze=ze+1;
                  oz={p,ze,zm[23:1]};
                  state <= over;
                  end
          else
                  begin
                  oz={p,ze,zm[22:0]};
                  state <= over;
                  end
   end
   over:  state <= over;
   default: state <= start;
endcase
end
endmodule
32位浮点数分为三部分:
31 符号位      30~23 阶码   22~0   尾数

网友:
ix,iy为32位浮点数输入

网友:
浮点数

ix,iy为输入浮点数,即乘数和被乘数。

网友:
貌似比较粗糙啊。。

网友:
可以到有的网站上去看,那里有浮点运算器的核,我记不得是opencore 还是 fpga.com.cn了

网友:
其实如果你只是自己要在设计中实现一个简单的浮点运算,以实现较大的动态范围,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用2的幂次来做尾数

网友:
做加减的时候,先把尾数定标成相同,(底数作移位操作)

网友:
定标完成后底数正常加减

网友:
做乘除时,底数正常乘除,尾数加减

网友:
不好意思,赚点下载钱,一句话掰成几句话说了。
兄弟们见谅哈。。。

网友(2010-05-28):
谁是强大的高速手

网友:
浮点输入法要详细讲下啊

网友:
我做过two-path的浮点加单元
挺复杂的
主要文献参考的Flynn的高效浮点加法设计。

网友:
当然,离不开IEEE754标准

网友(2011-05-07):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实例吗,急需

网友:
浮点加减运算可以,乘除好像很难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1-10-09):
有浮点数除法的吗?要源码

网友:
I don't know .............., but you can try opensource

网友(2012-11-28):
verilog浮点数的运算单元实现,是个好东西啊,最近看看,很神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