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带隙基准源电路设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05):
在CMOS带隙基准源电路设计中 PNP管的面积应该设为多少,在CADENCE下怎么设置,是不是要带上数量级,怎么设啊,高手请支招吧

网友:
一般的工艺都使用的是标准pnp,直接使用model就可以,不需要面积

网友A:
实际CMOS工艺中由于PNP是寄生的器件,所以FAB厂提供的MODEL里只有固定尺寸的PNP,不需要指定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MOS带隙基准源电路设计中 PNP管的面积应该设为多少,在CADENCE下怎么设置,是不是要带上数量级,怎么设啊,高手请支招吧

版图都是固定的直接调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说得似乎不太准确,cadence中三极管面积一项代表的是这个三极管由几个基本单元组成的,而这些基本单元的面积是由foundry提供的,只需要填写正确的模型名就行了。如“area”一项设置为8,那么相当于有8个三极 ...

不是area 是multi

网友:
正确的解释

网友:
设计实际仿真看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

引用 网友A:

实际CMOS工艺中由于PNP是寄生的器件,所以FAB厂提供的MODEL里只有固定尺寸的PNP,不需要指定面积

楼主(2008-08-07):
谢谢各位大侠

谢谢各位了,现在我知道了,PNP管的模型是代工厂给定的,只要改一下M值就行,也就是多少个PNP管并联的意思,上面各位大侠都说到了,谢谢兄弟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CMOS带隙基准源电路设计中 PNP管的面积应该设为多少,在CADENCE下怎么设置,是不是要带上数量级,怎么设啊,高手请支招吧

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它跟你想留过collector的电流多少有关,也会对Is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般CMOS工艺下,都会提供几个指定面积的PNP(P衬底工艺),比如5*5,10*10,20*20等,作为BGR应该都能满足

网友:
Foundry provides standard model, size and layout PNP  for BG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它跟你想留过collector的电流多少有关,也会对Is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般CMOS工艺下,都会提供几个指定面积的PNP(P衬底工艺),比如5*5,10*10,20*20等,作为BGR应该都能满足

是的,只要设定m的值,也就是几个pnp管并联就好,一般会指定一下他的状态,在saturation下

网友:
不清楚LZ是用于什么的
好像实际设计中,直接用代工厂提供的model就OK了吧?~

网友:
好的,长知识了

网友:
模型里都会提供几种不同面积的pnp的(比如5*5或者10*10),看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了.

网友:
我也赞楼主,都没把这当作问题想过,呵呵,我用过的工艺的PNP好像都是固定的,有两三个面积可以选的样子,面积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看来我得好好想想这问题,哈哈

网友(2008-11-07):
引用 网友B:

不是area 是multi

网友:
just for multi number

网友:
smic18的model有5*5 10*10等面积的PNP,需要选择,根据匹配性和相位裕度等参数要求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说得似乎不太准确,cadence中三极管面积一项代表的是这个三极管由几个基本单元组成的,而这些基本单元的面积是由foundry提供的,只需要填写正确的模型名就行了。如“area”一项设置为8,那么相当于有8个三极 ...

这个应该是正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