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fft硬件实现问题!!!

楼主(2008-07-05):
在做fft硬件实现时,是ASIC实现,遇到问题,请大家指点!
1.请问大家在做大于512点FFT时,对旋转因子的存储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rom还是寄存器堆?有用寄存器堆的嘛?
2.对大量输入输出数据的存储也是怎么实现的?sram还是寄存器堆?

没有rom、ram核,是不是都用寄存器堆来实现面积会很大?如:1024点复数,精度16bit的fft,大概多少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fft硬件实现时,是ASIC实现,遇到问题,请大家指点!
1.请问大家在做大于512点FFT时,对旋转因子的存储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rom还是寄存器堆?有用寄存器堆的嘛?
2.对大量输入输出数据的存储也是怎么实现的? ...

旋转因子因为是确定的,所以一般用rom,占用面积小
对于数据存储一般用sram吧,寄存器堆没必要啊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
ASIC和FPGA的硬件描述语言的编写是不是一样?
可以做小的修改就可以互用

网友(2011-03-28):
我也想知道,如果用matlab实现的话,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