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tlab程序效率、和内存管理的内容

楼主(2008-07-06):
在使用matlab仿真的时候经常遇到内存不够和运行特慢的问题,哪位前辈给些理论上的指导

网友(2008-08-07):
找本matlab/C++混合编程书看看吧,.m文件在嵌套循环时运算速度较慢,核心代码用C++编写可以加快速度,内存不够是指内存不断攀升,还是初始分配不够,如果是前者,可能是内存未释放,如果是后者,变量元素所占空间过大,可利用稀疏存储方式。

网友:
回帖的那位大哥很有水平啊!涨知识了

网友:
可以用clear 和pack等命令,少用loop和while. 查查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