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用于汽车电子芯片是什么工艺制造的?

楼主(2008-07-07):
如题,
正在研究一款用于汽车的CAN Driver,接口是差分数据传送,可以耐压+-40v,电流约40mA,看了几款芯片的datasheet都是双极型的工艺,有一款芯片看似CMOS的工艺,不过我觉得CMOS工艺做那么高耐压估计比较难找,会不会是BCD工艺或者其他工艺?

网友(2011-03-10):
应该是BCD工艺的

网友(2011-06-15):
同意楼上的观点,BCD工艺的。
Bipolar的功耗较大,且芯片面积也很大。
高压接口用LDMOS来做。电路中其它的和CMOS工艺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