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哪位专家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电流源的直流电阻小,交流阻抗大?

楼主(2008-07-07):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很多模拟电子都是这样说的,因而电流源经常用作有源负载。哪位能指点偶一下,谢了!

网友:
直流电阻是V/I,交流电阻是delta V/delta I。

网友(2008-08-08):
斑竹SI哪里去了

网友:
!如果电流源的内阻很大,那么就成为负载了,就像我们说的器件的输出阻抗都很小一样。

交流阻抗比较大的意思是电流源不易受波动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电感效应,如果波动很大,输出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