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

楼主(2008-07-07):
对于模拟电路,功耗是不是指静态功耗,并不关心动态功耗的大小??

而对于数字电路就要区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了?

我做了一个比较器,用的是开环运放的那种结构,但是又加了两个反相器来做整形,那这个电路的功耗该怎么算,怎么来仿真阿 ??

网友:
两个都有

一般一个是工作功耗,一个是disenable的功耗

网友:
对于线形电路,一般考虑静态功耗。

网友:
终于证实了

网友(2009-09-24):
什么是线性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仿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