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PGA实现矩阵乘法

楼主(2008-07-08):
打算用FPGA来实现100维的矩阵乘法,
有什么办法能使速度达到最快?

网友:
hehe .我也想问下这个问题

网友(2009-07-17):
找个乘法器多的FPGA,比如 xilinx的SX系列,增加并行度啊,不过需要考虑数据的溢出问题.

网友:
不知道 IP核里面有没有 这个

网友:
ip核里面好像没有这么高阶的矩阵乘法.
你要求的吞吐率很高吗,不高的话,写起来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coregen里面没有.
不过sysgen里面有这个模块,最高阶数我忘了,貌似没有100,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