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荷泵

楼主(2008-07-08):
正在设计电荷泵频率合成器,不知用电压型的和电流型的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0-04-19):
我也想知道,请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该发在这个区。

网友:
电荷泵锁相环设计方法研究
在归纳单端输出电流型电荷泵锁相环设计方法的基础上,给出单端输出电压型电荷泵锁相环的两种设计方法:直接近似为电流型输出;串接电阻转换为电流型输出.实验验证了其正确性

网友(2011-09-15):
谢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