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C860与TI DSP的EH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最近在测试mpc860与ti的tms320vc5510的ehpi接口,出了点儿比较怪异的状况.
硬件连接如下:
mpc860------vc5510_ehpi
D[0..15]<--->HD[15..0]
A[11..30]--->HA[19..0]
A10--->HCNTL0
CS4#--->HCS#
RD/WR#--->HR/W#和HDS1#
OE#--->HDS2#
mpc860的gpcm配置:br4:0x00c00801,or4:0xffc00920
分配cs4空间给ehpi,大小4m bytes,起点0x00c00000,数据宽度16-bit.

使用CodeWarrior.
要完成的任务:将vc5510设置成ehpi启动方式,使用mpc860将dsp的程序代码下载到dsp的内存里,然后使之运行.随后,二者可以通过ehpi进行通信.
已经完成的任务:可以将数据下载到dsp的内存里,也可以让dsp运行.
出现的问题:用ehpi读取dsp内存里数据的时候,总是读的不对.用逻辑分析仪采样,可以看到读取的时序是有的,包括地址,读写信号和片选,都是正确的,但是数据总是不对.用仿真器看dsp的内存的东西,写进去的也都在,而且也很正确.
这样的问题,有些摸不到头脑.
难道还存在写的对,读的错,这样的怪事?

很是郁闷!

这里恰好有个PowerPC论坛,希望有经验的老大给点帮助.

谢谢,有不清楚的可以回帖.

楼主:
MPC862的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用了片16-bit的flash做了下试验,没有问题.

另外,试验发现,要通过ehpi正确读取,需要连续读两次.取第二次的结果.

目前,还没想通.

继续想,脑袋不是很好使,呵呵.

网友:
我调试过,850和5501的HPI通信,我遇到过你这种情况,第一次老是不对,第二次是对的

这个应该是你直接送地址,然后马上就去读

DSP 的HPI接口是一个慢速接口,你将地址送给DSP,DSP内部的控制器进行操作的时候肯定比CPU慢,所以在DSP还没有把数据打到数据总线的时候你就读了,导致第一次读的是错的,第二次读的时候,数据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是对的。

解决方法:

使用软件握手的方法,HPI应该有状态寄存器,具体看一下DSP手册,里面的状态表示DSP时候将数据准备好了,具体细节我记不太清楚,提供你一个思路,应该能搞定的,呵呵

网友(2008-08-22):
注意MPC860的TS,TA,WAIT及DSP的HRDY(HPI的READY信号),要做一个简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