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wishbone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最近看到wishbone总线标准的资料,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wishbone分为master interface和slave interface,对于master interface的定义和slave interface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一般都是作为master的控制器主动向作为slave的单元发起总线读写操作。

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设计的slave单元也想主动发起总线操作,要怎么办?

比如现在master单元要读slave单元的数据,就可以主动发出读数据操作,但如果master单元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读slave单元的数据,

而是要由slave单元来通知master单元什么时候该读数据了,那应该怎么办?

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好像slave不能主动发起总线操作的,至少接口定义中地址总线是输入的(ADR_I)

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2010-08-15):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0-09-28):
你让slave单元也支持mater操作,或者同一单元即可以是master也可以是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