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问题求教

楼主(2008-07-08):
我需要仿真一个在有噪声条件下的电路,想测一下多次瞬态累积后的电路性能。
用了multisim里面的一个脉冲源和一个白噪声源串联在一起,可是很奇怪,每次做瞬态分析软件却自动的不理我加的噪声源,而只去仿真那个脉冲源。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有什么办法吗?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TEMP/%E6%A1%8C%E9%9D%A2/1.bmp

网友(2008-09-27):
我也在学习

我也在用这个软件,但一直没有用过加噪声的分析,我倒有个multisim的教程,有时间传上来

网友:
这个软件我也经常用,记忆中好像两个信号源是不能串连的,我马上去验证一下。

网友(2009-01-01):
很好

内容很好,肯定大大支持!

网友(2009-04-01):
我想安装该软件,谁来指导一下啊,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到底想说什么,有意思这样么

来的卡卡

有意思这样么

要说就说吧,楼主

网友(2009-05-12):
我正在学

我也正在学,多多指教

网友:
不好意思,不会啊

网友(2009-06-30):
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学,多多指教,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1. 在SPICE仿真中电压源是可以串联的,而且可以不与地(即0节点)连接。
2. Multisim中的示波器等组件是大家在仿真中经常使用的,因为这些组件符合我们日常的使用习惯。
    但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使用这些组件,要转而使用的波形后处理程序,使用SPICE的标准分析方法。
3. 就楼主的问题,可以使用电压源串接噪声源,然后使用Transient analysis,配置自己要查看的输出节点。
    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4. 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么有可能你的原理图中使用了数字器件。
    使用了数字器件就意味着要进行混合仿真。因为Multisim提供的数字元件库不是器件级的而是代码级的,
    所以可能不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因为这时的模拟节点与数字节点间存在转换桥(A/D或D/A),这样就没有
   办法分辨较小的电压了。想象看噪声一般是uV级的,这样小的电压是比较难以分辨的。

网友(2009-08-09):
学习学习啊,长知识

网友(2009-09-21):
学习学习

我也常用multisim,但是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问题,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我有教材发出来

我有一本multisim的教材发出来

简洁

网友:
我也要用到这个软件,不过还没有涉及到具体问题,同学习中。。。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但觉得不好用,就改用PSpice了
在PSpice里仿真噪声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2009-12-29):
验证一下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