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 仿真问题:调谐曲线的间隔上窄下宽,对吗?

楼主(2008-07-09):
请各位路过的大虾指导一下:

在仿VCO的调谐曲线时,一般的paper上的一族曲线都是上宽下窄,而我仿出的却是上窄下宽,(当取变容管其它段时会是上宽下窄,但曲线线性度不好)。不知道上窄下宽的一族曲线正确与否?

在线等答,谢谢!

网友:
仍是上宽下窄的才是通常使用的区,可以看一下phase noise是否已经变很差 在您使用的区 B,R

网友A:
肯定是上宽下窄,f越低时,固定调谐电容和寄生电容都会更大,Cvar相对变得越来越小,尤其寄生电容比重增加,所以下面曲线越密集

网友(2009-02-24):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上宽下窄,f越低时,固定调谐电容和寄生电容都会更大,Cvar相对变得越来越小,尤其寄生电容比重增加,所以下面曲线越密集

不太懂啊,当Cvar取较大值得时候,f 降低,这时候可变电容和固定调谐电容相差不大,寄生电容的比重应该是减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