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版图到原理图

楼主(2008-07-10):
我最近要做pad。已经有数字pad的版图layout。
但我要做的是模拟的pad。现在想把版图还原出原理图。看看它的结构,再做。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导一下。

网友:
数字pad跟模拟pad区别很大

模拟pad若不考虑ESD很简单

网友:
数字的没参考意义

网友:
向代工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核的电压是1.8v,外部和pad的电压是3.3v。请问各位高手,我要做模拟pad。怎么做才能将0~1.8映射到0~3.3。
那位朋友能指导一下,有相关资料的话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模拟pad,做电平转换? 没有听说过,用跟随器,这样面积很大。

只听说数字pad有电平转换。

网友(2010-04-22):
我过后过来学习

网友:
模拟PAD就是数字PAD的ESD部分,把数字PAD所有驱动管都接成ESD保护管,然后一根线直接从PAD引导CORE就OK了,如果是接GATE的,别忘了串个小电阻。。。

网友:
我最近要做pad。已经有数字pad的版图layout。
但我要做的是模拟的pad。现在想把版图还原出原理图。看看它的结构,再做。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导一下。
引用 网友A:

你的IO库里没有模拟pad吗?

网友:
模拟PAD就是数字PAD的ESD部分,把数字PAD所有驱动管都接成ESD保护管,然后一根线直接从PAD引导CORE就OK了,如果是接GATE的,别忘了串个小电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的比较实在。。。。。

就是不知道为啥说“模拟PAD就是数字PAD的ESD部分,把数字PAD所有驱动管都接成ESD保护管”。。。。。。。。

其实模拟pad就是一根金属线+ESD保护。

我相信你的IO库里是有的。

网友(2011-03-14):
长见识了 呵呵

网友(2020-05-21):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