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选型

楼主(2008-07-10):
如果说
1.电容是给5V 1A的直流作为储能元件,电容值应该是多少?
2.给5V 1A 100KZ 的交流作为储能元件,电容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韩国狗!你的哀悼中国人不稀罕

"韩国总统李明博对灾害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及伤员表示慰问,希望有关抗震救灾工作早日顺利完成。"  上海到南宁机票上海到西安机票上海到太原机票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他会这么好心,作秀也用不着这么假吧,你的哀悼我们中国人不稀罕,滚吧!韩国狗杂碎! 上海到武汉机票上海到珠海机票

网友:
通常是
C=Q/U---Q=C*U
I=dQ/dt---------I=d(C*U)/dt=C*dU/dt
C=I*dt/dU
(通常 dt就是你的PWM的频率,du就是你能承受的汶波电压)

另一方面值是你需要考虑需要电源的汶波电压rapple: 通常是5%,设计单板电源目标阻抗后是R,

R=(v*5%)/I=(5*5%)/1=0.25 Ohm

这样查看你选择电容C的ESR,如果是0.5 Ohm

那么就说明你需要找2个相同的电容并联,来减少ESR。
(你说的直流也是PWM产生的,如果是LDO电源,dt/dU 通常就是指反应时间,或者你要求的电源上升时间)
经验值:220U(1)+47u(1)+100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