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参数的意义

楼主(2008-07-10):
请教各位,  在射频电路中  做SP分析电路的稳定性一般看Kf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个变量B1f  请问这个变量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请赐教

网友(2012-09-03):
Reference: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9427.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可否用你的语言解释下,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