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位宽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前天看了个帖子,关于位宽一直没想明白

假设
4‘d14

表示位宽为4的十进制数14,其中位宽为4是什么意思?怎么表示?

网友:
个人认为是4位二进制表示十进制14

网友:
From a view of digital hardware design, it means using 4 bits to represent 14 in decimal.

网友:
表示用4位2进制 描述十进制的14,因为4位2进制可以表示十进制的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看了个帖子,关于位宽一直没想明白

假设
4‘d14

表示位宽为4的十进制数14,其中位宽为4是什么意思?怎么表示?

数14用4位的二进制表示,也就是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