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mulink中,如何实现ADC和DAC的功能?

楼主(2008-07-11):
在simulink中,如何实现ADC和DAC的功能? 还是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调用啊? 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好象在7。0版本中有模块直接调用。

网友:
simulink 能不能仿真求出中间模块的参数呢??

网友:
现在在做,好像这些比较少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2008-11-12):
最新版本里面好像有ADDA模块。不然可以自己建一个函数来实现ADDA嵌入模型。

网友:
最新版本里面好像有ADDA模块,不过我还是不会用

网友:
好像有模块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
好像有内嵌模块滴。。。

网友:
自己建一个函数来实现

网友(2008-12-13):
坚持总会有春暖花开

网友:
好像有吧

网友:
自己写 更真实

网友(2009-03-06):
有个模数转换的模块,不过只针对一些常规信号,貌似噪声搞不定

网友:
请问一下, 如果simulink没有装上,但是其它部分装好了,现在想加上simulink,可以直接加装上去的吗? 应该不用重装matlab吧?!

网友:
需要z-transform

网友:
学习中,这些应该有直接调用的模块吧

网友:
在計算機控制系統里,ADC就是一個採樣函數,DAC就是零階保持器(ZOH),可以參考一下相關的書

网友:
直接调用

网友(2010-08-04):
哪位高手请指导一下吧,急用,谢谢了!

网友(2018-11-14):
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2019-06-10):
引用 网友A: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