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总谐波失真THD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7-11):
我仿真THD觉得有一些问题,大家帮我看下
我在输入端加入1M的正弦信号,然后,tran的分析,时间从0~~5u
仿真后,用spectre的caculator,thd来算,算式是db20(thd(vt 2u 3u 64)/100),然后算出结果,请问这个结果只考虑了谐波失真,而没有把噪声的影响也加进去吗?
还有,我加大tran分析的时间,而算式不变,输入的正弦信号不变,结果发生变化从-70DB一直变到-60DB,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个问题:我设计的是一个普通的二级米勒补偿的运放,仿真不同频率下的THD,结果发现低频的THD比中频的THD还要大,这有问题吗?

网友A(2008-09-23):
今天仿真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不是用candence的spectre来做的,不知道spectre里面的THD函数是怎么定义的,不过向你推荐一下hspice,我已经使用过了,还不错。
       在hspice 下有个.four函数,就是做傅立叶变化,可以以基本频率做9次倍频的谐波失真分析,感觉这个很好用的,可以单端输出,也可以差分输出分析。里面有个.fft,感觉并不怎么好用,特别是只做谐波失真分析的时候,建议用.four。

网友:
不懂了,只能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THD觉得有一些问题,大家帮我看下
我在输入端加入1M的正弦信号,然后,tran的分析,时间从0~~5u
仿真后,用spectre的caculator,thd来算,算式是db20(thd(vt 2u 3u 64)/100),然后算出结果,请问这个结果只考虑了谐波 ...

先跑瞬态,然后用spectre的caculator计算瞬态波形,
用DFT对瞬态曲线进行频谱分析,再去db20
要点:
1。 分析的波形的时间长度最好是输入信号周期的整数倍
2。尽量多取一些周期,同时仿真精度要提高一些,把步长缩小
THD是总谐波失真,只会给一个数值

网友B:
顶楼上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是用spectre对瞬态波形进行频谱分析的较正规方法。
首先,采用较长的tran仿真时间,要使待仿系统响应充分建立,并稳定较多个信号周期。
其次,频谱分析应该使取样时间尽量长,并且要使采样时间是信号周期的整数倍,建议取5~10个信号周期。
最后,要使采样点尽量多,建议采用1024相对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是用spectre对瞬态波形进行频谱分析的较正规方法。
首先,采用较长的tran仿真时间,要使待仿系统响应充分建立,并稳定较多个信号周期。
其次,频谱分析应该使取样时间尽量长,并且要使采样时间 ...

en,楼主的64确实少了一些

网友:
做FFT时,我们一般都选的是1024,64确实少了些。

网友:
不懂, 请问有dac如何测试的资料吗?

网友:
时间长些比较准,具体什么时候算比较准确,我认为是当时间增加到THD不随时间增加而改变时为准。

网友:
东西很高深,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仿真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不是用candence的spectre来做的,不知道spectre里面的THD函数是怎么定义的,不过向你推荐一下hspice,我已经使用过了,还不错。
       在hspice 下有个.four函数,就是做傅立叶变化 ...

请教你下,书上说建议将tran中的TMAX设置为1/(100*priod),但是我仿真发现减小或增大这个值,对结果影响很大,而不是趋向某一个值。你仿真时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2009-11-05):
确实很高深,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hspice中的仿真步长的确是个问题,实际元件好像是时钟周期的百分之一,理想元件是十分之一。但是增加步长的精度反而可能得到的结果并不好,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谢谢分享啊  受教了

网友:
确实还没有用过thd的仿真,学习了。

网友(2009-12-14):
5#说得是对的!

网友:
用hspice .four 简单。

网友:
能说说具体怎么仿得吗,菜鸟学习中啊

网友:
要先在transient的options里面 设计步长,然后再simulation 10个周期多一点点。最后在取出最后一个周期的足够的点,一般是2000个点取1024个。做DFT, 20db 这样最准确。

网友(2010-08-02):
看你的采样方式了和信号类型了,很多时候不需要做那么多采样点的。

网友(2012-02-24):
最近也很头疼这个问题

网友:
对,特别是最好的话不要从0秒开始,这样可以避开最开始时启动的状态,这对THD影响很大的。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高手们继续讨论,一直对dft这个用法不懂

网友(2012-12-28):
回复 网友D:

    能说说具体的设置步骤??

网友(2013-04-23):
可以用PSS来仿吧= =.....

网友(2013-07-03):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也是用你说的这种方法做的,想测一下miller两级的THD,但是20dB算完后发现,HD3只有-19.9dB。这太小了,但是觉得处理结果方法没问题。就是请教下,我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在测THD时,如何连接,如何加测试信号? 谢谢

网友(2014-05-14):
我对理想的Vsin信号,用calculator中的THD做计算,得到的结果只有-70dB,理想的也只有这么多么???

网友:
期待有高手系统的讲解这个盲区啊

网友(2015-02-01):
值得研究

网友(2015-08-11):
我的方法是试出最小值  函数还在研究中   nb

网友:
学习了,还不是很懂,希望大神能具体一点设置步骤和细节

网友(2016-01-08):
setting: fin=fs*m/2^N, sampling step=1/fs, total sampling time=m/fin, total sampling number= 2^N>512 at least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F:

   用calculator中的thd函数,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数值,我这仿真得到的是一个正的数值,不知道里面的thd的定义公式是什么?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E:

    dft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在candence里面吗?

我还是不会设置,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2024-09-24):
2u~3u只有一个周期,分析出来会不准。建议6~7个以上。

网友:
低频THD较好是正常的,高频段非线性寄生电容的影响就开始起作用了。低频段寄生电容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