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FIFO

楼主(2008-07-11):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个双口RAM,一端读入数据,一端读出数据,位宽为64位。
但是要支持32位,16位的数据的读写。那么我在设计时,除了要有地址信号外,是不是
还要设计相应的字节选择信号(或其他信号),这种dpRAM有没有现成的标准设计呢?

网友:
可以用4个现成的ram自己外包一点控制逻辑做拼接。好像没有见到过现成的可以实现这样功能的dpram

网友:
你该了解一下ASIC设计库。。

你可以利用64bit的RAM,外面做乒乓操作实现 2x  32bit, 4x16bit RAM。减低时钟频率。

网友(2011-11-14):
太深奥了 以后再来请教

网友:
在XILINX的双口RAM IP核中,有个字节读写控制端口的,貌似能满足要求
楼主可以抽时间再细看一下

网友:
乒乓操作感兴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