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带mux的时钟树的问题

楼主(2008-07-12):
我的设计中,有三个时钟A、B、C,其中A与B进行mux输出D,B与C进行mux输出E,然后B和E分别形成一棵时钟树,送给芯片中的各个寄存器,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做时钟树?

我觉得有两种做法,一是以D、E为起点做两棵时钟树,二是以A、C为起点做两棵时钟树,请问这两种哪个对?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设计,我的是从mux出来开始做时钟树,我想问你的时序约束怎么加呢?是在pad上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