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多大?

楼主(2008-07-12):
问个弱弱的问题,单片机的体积通常有多大?
单片机是否焊在pcb电路板上?

网友:
常用的AT89S51单片机大约是4.5cm长1.5cm宽0.5cm高,单片机体积不大能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楼主:
单片机怎么固定, 有没有很小的单片机?

网友(2008-08-15):
smd的通常焊在板上,dip的一般可以放在插座上,其它封装的都是拿在手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片子就用什么封装!

只能更你说单片机有很大的,同时还有很小的!

网友(2008-12-03):
它的空间是根据你的芯片决定的,看一下芯片的data sheet

网友(2009-03-13):
单片机有大有小啊,看封装了,贴片的基本都一毛钱硬币那么大

网友(2009-05-10):
你这问题很郁闷

网友:
不同类型的芯片大小都各不相同,建议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