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电路设计(4)集中定数电路与分布定数

楼主(2008-07-12):
是进行电路设计时必需有心理准备。一般而言电路分为低频电路与高频电
路两种,低频电路是将电阻、电容、线圈等电路组件定数视为「集中定数」,因此若用直流.交流电路理论计算分析,基本上就可作电路设计。
信号传输方式可分为下列两种:
*
驱动端为低阻抗驱动(low impedance drive),收信端为高阻抗驱动方式(此种方式成为低频波的整合对象)
*
电压传输方式。
设计低频电路与封装时几乎没有太多限制,因此可将导线的长度缩至极限,可是当频率变高时,印刷电路板的pattern立即丧失低阻抗的特性,基于特性阻抗
概念,此时必需将传输线路当作电路的一部份考虑。

基础电路设计(4)集中定数电路与分布定数.rar

网友(2008-11-10):


网友:
一般而言电路分为低频电路与高频电
路两种,低频电路是将电阻、电容、线圈等电路组件定数视为「集中定数」,因此若用直流
.交流电路理论计算分析,基本上就可作电路设计。
信号传输方式可分为下列两种:
*
驱动端为低阻抗驱动(low impedance drive),收信端为高阻抗驱动方式(此种方式成为低频波的整合对象)
*
电压传输方式。
设计低频电路与封装时几乎没有太多限制,因此可将导线的长度缩至极限,可是当频率变高时,印刷电路板的pattern立即丧失低阻抗的特性,基于特性阻抗
概念,此时必需将传输线路当作电路的一部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