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CMOS LNA的IIP3?哪些因素限制了IIP3,P1DB指标?

楼主(2008-07-13):
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
可以尝试增加过驱动电压,但是对于源简并结构的LNA,由于牵涉到反馈,可能效果不明显,可以同时调整输入匹配网络

网友:
加大电源电压解决voltage headroom的问题,改变Load, e.g.变resistor为LC tank,加degenerative的inductor,还有就是补偿寄生电容的feedback和leakage啦,最简单的就是shunt一个inductor吧它们谐振掉。
方法很多,要视具体电路而定,这么笼统的说不清啊。

网友:
斑竹,这些“google提供的广告”能不能不要放在帖子里,弄得到处都是?太annoying了。
都集中在页面上下不行吗?

网友:
"补偿寄生电容的feedback和leakage啦,最简单的就是shunt一个inductor吧它们谐振掉"

楼上的兄弟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网友:
低频设计的话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在razavi最新的60GHz LNA paper里有这个的详细描述,你可以看看,参考下。
他是用quarter line终端接个capacitor来实现inductance谐振掉paracitic capacitance,同时又作为DC bias,比较巧妙。
不过个人认为还是有点问题,你可以看看讨论一下啦。

另外,我不是“兄弟”是“姐妹”啦。

网友A:
众所周知,IIP3是由于MOS管IV的非线性引起的。我们知道MOS管的gm不是跟vgs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特性。如果用Taylor级数展开,gm可以表示为:gm=gm0+gm1*vov+gm2*vov^2+gm3*vov^3+gm4*vov^4+...
其中,vov=vgs-vt,而我们都知道造成IP3的主因是gm3,如果gm3为0,理论上说,你的就会有无穷大的IP3。
有趣的是,gm3的大小,跟MOS管的偏置电压有关,当偏置电压到某个值时,gm3会变得很小,于是有人做个LNA就是想法用个反馈环把LNA的偏压锁定在这个电压附近。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个偏压往往很低,出现在了MOS管的阈值电压附近。所以,有人有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LNA傍边,再加放一个MOS管,用一定的偏压,使之产生的gm3恰好可以抵消LNA里面的MOS管的gm3。于是这种方法广泛地出现在了需要高度线性的LNA的系统里,比如WCDMA的手机。
呵呵,说得可能太理论了,太快了,但是这个方法确是实现高线性度LNA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楼主:
这种方法我试过了,可以达到+15dbm的IIP3,但是这种方法用在产品上风险太大。
因为随PVT变化太大。

网友(2008-09-28):
gain and IIP3 are not

网友(2009-06-30):
可以 over design 你的管子,使得功率容量更大些来提高 IIP3

feedback 的方法是通过降低增益牺牲点噪声来达到提高 IIP3和带宽的

比较好的可能就是 replica bias 嵌位偏置在管子最佳状态,还可以抵抗VDD的变化和提高PSRR

网友:
15dBm的IIP3,要求高了些。你的NF多大?

网友:
some state-of-the-art idea:
1 gm3 in linear region has opposite polarity compared to saturated region, this can also be used to cancel 3rd order harmonic
2 in deep sub-micro(<65nm) , harmonic term in gm(e.g g12,g41)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3rd order non linearity,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m also improve IIP3

引用 网友A:
众所周知,IIP3是由于MOS管IV的非线性引起的。我们知道MOS管的gm不是跟vgs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特性。如果用Taylor级数展开,gm可以表示为:gm=gm0+gm1*vov+gm2*vov^2+gm3*vov^3+gm4*vov^4+...
其中,vov ...

网友(2015-12-09):
楼主还在吗?    怎么提高? 着急,等

网友(2017-12-11):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方法有相关的论文吗?我想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告知论文的名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求。都不上线了他。

网友(2018-03-16):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你有这套理论的paper吗?可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这个paper是哪一篇?可否把名称告诉我,谢谢~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A:
众所周知,IIP3是由于MOS管IV的非线性引起的。我们知道MOS管的gm不是跟vgs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 ...

你好 我想问一下怎么仿真gm3呀

网友(2021-10-30):
MARK,想知道怎么仿真gm随Vgs偏压的曲线变化规律

网友:
mark,楼主采用了哪种方法?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A:
众所周知,IIP3是由于MOS管IV的非线性引起的。我们知道MOS管的gm不是跟vgs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 ...

在设计中应该如何设计一个管子的gm3来抵消LNA的管子的gm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