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ilinx的V4芯片中DCM输出是否可以驱动BUFR

楼主(2008-07-13):
小弟在做FPGA验证时由于门控时钟过多,导致使用的全局时钟资源超过了限制,现在想将部分资源转移到
局部时钟上,想问问,DCM的输出是否可以驱动局部时钟缓冲器BUFR。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8-12-26):
门控时钟...尽量不要用啊....有很多方法可以不使用门控时钟的。.....

应该是可以接到BUFR上的...不过BUFR驱动的区域很有限的...这就需要你的这部分逻辑都放在同一个BUFR的时钟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