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 [7:0] test_mem [0:128]能直接综合吗?

楼主(2008-07-14):
诸位大哥,小弟问问

reg [7:0] test_mem [0:128];
能直接被综合吗???

网友:
综合倒是没问题,它是一个二维寄存器阵列,但为什么你不用memory呢?这种寄存器阵列时序不好,而且面积很大啊

网友(2009-06-18):
综合可以,可是综全出来的面积会很大的,为什么不会memory呢?

网友:
1. Use register file compiler if possible.
2. use latches in stead of FF's to save area if you really need a cell based design.

网友:
use latches in stead of FF's to save area if you really need a cell based design.
这个怎讲?用锁存器比D触发器好?

网友(2009-08-13):
似乎有专用的存储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