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估算运放的OFFSET

楼主(2008-07-15):
针对某一工艺,如何估算,或者如何做TESTKEY通过测量来评估,有经验的TX请指导

网友A:
Voffset=0.1*tox/sqrt(W*L)

please see Razavi's book

楼主:
恩,回去查一下,谢谢

网友:
不解!!
offset还可以估算?
期待解答!!

网友:
好像Hspice2007不是新增了这个offset功能吗,可以省去蒙特卡罗

网友:
可以估算的,失调电压也好,失调电流也好,都是由于mismatch引起的,详见gray的书第236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ffset=0.1*tox/sqrt(W*L)

please see Razavi's book

这个是个经验值,一些老上给出的值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一般按照这个offset算出来/仿出来没问题的,实际流片回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经验值,一些老上给出的值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一般按照这个offset算出来/仿出来没问题的,实际流片回来问题不大

这是Vth失调电压的经验估计。
那么,意思是offset主要由Vth失调电压贡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Vth失调电压的经验估计。
那么,意思是offset主要由Vth失调电压贡献??

差分输入matching下,一般这么认为

网友D:
以普通0.5umCMOS process为例
tox=14n
W=20um, L=2um, m=2
Vos=0.1*14n/sqrt(20u*2u*2)=0.157mV
157uV的失调,未加任何的措施,可能吗?
这只是理想值,真实的失调CMOS工艺在数个mV到十几个mV之间,monto carlo跑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普通0.5umCMOS process为例
tox=14n
W=20um, L=2um, m=2
Vos=0.1*14n/sqrt(20u*2u*2)=0.157mV
157uV的失调,未加任何的措施,可能吗?
这只是理想值,真实的失调CMOS工艺在数个mV到十几个mV之间,monto carlo ...

mento carlo工具,要看你的分布参数的,你用的值可能是指非对称性晶圆上物理位置随机分布的器件的失配参数
对于上面的计算中,感觉上m放在分母上与WL一起sqrt与常识不合,m越多,匹配性越好才对
简单说就是40/2 的匹配性应该差于20/2 m=2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matching下,一般这么认为

不解。
我们希望各个参数都matching,但失调是由工艺产生的。
不知道你所说的差分输入matching,。。。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解。
我们希望各个参数都matching,但失调是由工艺产生的。
不知道你所说的差分输入matching,。。。是什么意思

这里matching是指差分对layout,还要注意等压线、等温线。

另外上面那个公式分子似乎有些问题,Sansen书中给出的公式分子是Avt ~ tox*(Nb)^1/4。

网友:
xue xi xue xi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ento carlo工具,要看你的分布参数的,你用的值可能是指非对称性晶圆上物理位置随机分布的器件的失配参数
对于上面的计算中,感觉上m放在分母上与WL一起sqrt与常识不合,m越多,匹配性越好才对
简单说就是40/ ...

我觉得40/2与 20/2 m=2匹配性是一样的。m越多,匹配性越好是在WL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40/2与 20/2 m=2匹配性是一样的。m越多,匹配性越好是在WL不变的情况下。

不认同这个观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以普通0.5umCMOS process为例
tox=14n
W=20um, L=2um, m=2
Vos=0.1*14n/sqrt(20u*2u*2)=0.157mV
157uV的失调,未加任何的措施,可能吗?
这只是理想值,真实的失调CMOS工艺在数个mV到十几个mV之间,monto carlo ...

应该将tox=14n转换为tox=140a来算

网友:
好像和overdrive voltage也有关系的。

网友:
就是Avth/Sqrt(W*L)
Avth=10 mv*um for 0.6um,并且和工艺feature size成正比

对于beta适配,比如有0..1%,那么Vos,in=0.5*200mV*0.001=1mV,

网友:
可以参考Fab提供的Mismatch报告

网友(2009-12-08):
在有些fab的design rule中会有正态分布值
例如CMOS 会给出delta_vth ,和delta_beta/beta的正态分布的方差,
通过运算可以得到运放的input ref. os。

不过一般fab给的失调参数好少呀,连tsmc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想念我原来的公司了,有fab,每个工艺的design rule都有厚厚两大本。

网友:
vos主要有vth的mismatch产生,但是还是有其他的mismatch,如lamda等等,工艺不同差别很大的,但是就数量级而言应该是在同一个数量级的,如0.5um的工艺,大约在几十mv的样子

网友:
vos主要有vth的mismatch产生,但是还是有其他的mismatch,如lamda等等,工艺不同差别很大的,但是就数量级而言应该是在同一个数量级的,如0.5um的工艺,大约在几十mv的样子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几十mv/1um^2吧?
有人具体测试过吗?

网友:
基本上 layout mtach 的話
應該可以參考公式
但還是要看 fab 的功力了
不然量大, 就會飄出去 =..="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请问:razavi的那本书上有啊?模拟CMOS(中文版)上哪一页?
我好像没有看到哦。

网友:
理想的layout和工艺下是这样,实际会更大的,0.5um工艺50mv左右的offset都是正常的,但是加大w*l可以按这个公式来减小offset, 0.5um工艺可以做到5mv-10mv之间,再小就要靠auto zero或chopper了

网友(2010-05-19):
but,
How to do a test key to measure the offset?

网友:
可以估算的,失调电压也好,失调电流也好,都是由于mismatch引起的

网友(2010-10-13):
这篇文章不错~~~

网友(2011-11-03):
-------------------------------------------------------------------
从RAZAVI 书来看,如果把W*L做大,可以做到1mV一下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D:
以普通0.5umCMOS process为例
tox=14n
W=20um, L=2um, m=2

你这个如果是输入对管的话,你是不是算出来Vos,in之后需要再算一下Vos,ou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2# lianggu

请问:razavi的那本书上有啊?模拟CMOS(中文版)上哪一页?

13.2章 讲不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将tox=14n转换为tox=140a来算

求问 得到管子本身的offset大约1.6mV之后,如何去算Vos,out?一般我们说的Vos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的offset呀,而且那简单的五管运放该取哪些管子来计算offset呢?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D:
以普通0.5umCMOS process为例
tox=14n
W=20um, L=2um, m=2

你好,请教一下,想用Hspice跑蒙特卡罗,得到电流镜失调得结果,语句该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