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全数字锁相环

楼主(2008-07-15):
为什么用全数字锁相环实现时钟恢复所有论文里可查询到的最高工作速率只有几百兆?
能否用全数字锁相环实现1.5GHz的时钟信号?

网友:
同问,高手出来解释下吧

网友:
可能的理解如下
数字锁相环中包含两级调整,精确调整和粗略调整,每种调整都需要一定级数的标准数字单元延时
对于一般0.18um工艺,标准FO1的延时大约为0.1ns(worst case),如果需要有一定数字可选的标准延时链,假设8位则要256*0.1ns就达到25ns(40M)了
所以数字控制延时链由于其最小单位延时的影响,不能做到太高的频率,几百兆估计已经是小于0.18um工艺并且数字控制位数不多(<6)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的了

胡乱猜测,期待可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