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移相

楼主(2008-07-16):
电路中,若通过非线性元件,电流和电压会产生相位差。相位补偿是不是就是把两个的相位差去掉啊

网友:
我认为,相位差异如果会引起不良影响,才需要相位补偿,一般意义上的补偿不是消除相位差异,而是通过一定的手段解决问题。例如,运算放大器为了避免相位差引起得到反馈振荡,补偿并不能消除差异,甚至差异会增大,但补偿大大降低了电路增益,使满足一定的相位裕度,运放可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