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SATA反转线的名称!Thanks!

楼主(2008-07-16):
求Key口反转的SATA连接线的名称:
因为Xilinx FPGA上的SATA 接口都是 SATA HOST的接口,但是内部的ROCKET I/O 可配置成SATA Device的PHY. 求能够把SATA HOST 接口反转成SATA Device的SATA 连接线的名称.Thanks very much.

SATA HOST接口:   Key TX GND RX
SATA Device接口:  Key RX GND TX

有人知道这种Key口反转的SATA 连接线的名称么?(本人在GOOGLE,BAIDU上查找,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线定义,希望有用过的人告诉下)

网友(2008-12-02):
其实你如果想试一下还是很简单
评估板上用于测试的SATA连接线就可以用
这根线内部不是并行的
而是交叉过的
可以用于主机到主机的连接

只要你FPGA内部配置成SATA Device 就行
这根线在外部帮你做了一个转换而已
但这样做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交叉的肯定有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