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多个PRD的使用

楼主(2008-07-16):
目前我在使用多个PRD来建立LED的闪灯方式,我的程序请见下,我有如下疑问:
请问我怎样把led这个变量通过PRD0控制的control_prd函数的参数k传递给PRD1控制的led_on函数中的参数i(或者PRD2控制的led_off函数中的参数j)。我所用的PRD0.fxnobj.arg0=led这种方式是否有效?请高手指教下。十分谢谢!
  int TotalEvents =0, NumEvents=0, EventCount=0,led=0;
. something;
if(TotalEvents)
  {
   NumEvents = Function(pSensorContext[channelCount], EvocBuffer, ((TotalEvents > NUM_EVENTS) ? NUM_EVENTS: TotalEvents));

   for(EventCount=0; EventCount < NumEvents; EventCount++)
   {
       ////
       PRD0.fxnobj.arg0=led;
       PRD_start(&ampRD0);
       PRD_stop(&ampRD0);
       ////
    switch(EvocBuffer[EventCount].eventDescription.type)
    {
    case TRIPWIRE_EVENT:
            led=1;
     printf(something      );

     ////
     PRD0.fxnobj.arg0=led;
     PRD_start(&ampRD0);
           PRD_stop(&PRD0);
     ////

     break;

//对应的PRD函数所控制的函数:
extern PRD_Obj PRD1;
extern PRD_Obj PRD2;
Void control_prd(Int k)  //control_prd对应PRD0,10ms,设置为one-shot
{
   DM642_GPIO_Init();
   PRD1.fxnobj.arg0=k;
   PRD_start(&PRD1);    //PRD1调用led_on函数,控制灯开,设置为one-shot,50ms
   PRD2.fxnobj.arg0=k;
   PRD_start(&PRD2);    //PRD2调用led_off函数,控制灯灭,设置为one-shot,150ms
}

Void led_on(Int i)
{
   switch(i)
   {
   case 0:
       DM642_GPIO_SetValue(0, 1);
       break;
   case 1:
       DM642_GPIO_SetValue(1, 1);
       break;
   case 2:
       DM642_GPIO_SetValue(2, 1);
       break;
   case 3:
       DM642_GPIO_SetValue(3, 1);
       break;
   case 4:
       DM642_GPIO_SetValue(4, 1);
       break;
   case 5:
       DM642_GPIO_SetValue(5, 1);
       break;
   case 6:
       DM642_GPIO_SetValue(6, 1);
       break;
   case 7:
       DM642_GPIO_SetValue(7,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_off(Int j)
{
   switch(j)
   {
   case 0:
       DM642_GPIO_SetValue(0, 0);
       break;
   case 1:
       DM642_GPIO_SetValue(1, 0);
       break;
   case 2:
       DM642_GPIO_SetValue(2, 0);
       break;
   case 3:
       DM642_GPIO_SetValue(3, 0);
       break;
   case 4:
       DM642_GPIO_SetValue(4, 0);
       break;
   case 5:
       DM642_GPIO_SetValue(5, 0);
       break;
   case 6:
       DM642_GPIO_SetValue(6, 0);
       break;
   case 7:
       DM642_GPIO_SetValue(7, 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