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i-e卡上的多组lane可以分拆开来用吗?

楼主(2008-07-17):
要做 pci express 的卡, 同时完成两项无关的任务.
是否可以在一块 pcie 8x 的卡上放2个独立的 pcie 4x 接口完成
各自的任务?
我想用ALTERA的ARRIA GX的方案,
而ALTERA的PCI-E IP 在ARRIA GX上最大只支持 4x, 而我担心 4x可能不够
打算在一片ARRIA GX芯片上放两个独立的PCI-E IP, 与pci-e的连线各自独立,
看起来就象是两个无关的器件一样,
不知可行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可以,除非芯片支持

必须用PCI-E switch来分开。
不过有的芯片的PCI-EX8可以工作在2个X4或者2个X2等等模式下。

网友:
X4还不够用?要多快的速度啊?做两个X4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