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BJT的发射结面积

楼主(2008-07-17):
在cadence下,设定BJT的发射结面积 是不是在area里 写成这个样子: 1E-12    代表一个平方微米。

网友:
在HSPICE 和spectre中,AREA是面积因子,是个系数,参见仿真器手册。

楼主:
那我如果要设置某个BJT的发射结面积为4平方微米,我该怎么设置呢,谢谢。

问题已经搞定,谢谢楼主。

网友:
你也可以采用默认值(可以不给Area赋值,空着),然后只给M取值,例如M=2,就是两倍默认的发射结面积

网友:
你得看用的模型的面积是多少,然后再按你的面积要求,得到对应的系数

网友A:
Actually, the BJT spice model parameters are extracted from given size BJT. You better not change the BJT size, but you can set area=n or multiplier=n to get large BJT.

网友:
4e-12  就是4平方微米,建议使用m=X(X=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tually, the BJT spice model parameters are extracted from given size BJT. You better not change the BJT size, but you can set area=n or multiplier=n to get large BJT.

but it may be different in BIPOLAR process

网友:
首先要在模型库中找到这个管子所对应的模型,在生成的网表中,把模型名改成模型库中那个模型名。
发射极面积只要写倍数就可以,即M=X

网友:
一般在提取BJT模型的时候面积因子都设为1,因此数据都是从实际面积中提取的,也就是说所提取的模型已经考虑了实际的面积。
因此在用此模型仿真的时候不应该设定面积值,因为它不是单位面积模型,而是定于从一定面积中提取出来的,只适用于同一尺寸的bipolar的simulation。

网友(2018-12-16):
求助,那BJT的面积的大小会对器件性能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