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关于模型参数U0

楼主(2008-07-17):
用的是HSPICE 仿真器和BSIM3V3模型

无论是HSPICE 的manual还是 BSIM3V3的manual,给的迁移率参数U0的默认值都是750(数量级) ,单位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foundry给的模型中的U0一般都是10e-2的数量级,单位也是相同的,因为仿真器和模型都是默认的,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多呢?

--

网友:
兄弟认为这两个应该是单位不同的,750的单位应该是cm*2/V*S,而10*-2应该是m*2/V*S,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数量级

楼主:
hspice和BSIM3V3的单位都是cm^2/v.s

网友:
2楼说的对,单位是不一样的

楼主:
不明白啊
模型给的就是用于HSPICE的LEVEL=53模型,即BSIM3V3模型,那么其单位就应该是默认的cm/vs,又怎么能是m/vs呢?
请说的仔细些

网友:
两个单位都能用,计算时,SPICE会根据所给数值的范围自动选取相应的单位。

可以自己验证:把你的数值换成另一个单位所对应的数,仿真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2009-10-07):
有道理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