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最后一级设计(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2008-07-17):
在设计功放中,一般是从最后一级开始设计,通常一个管子无法满足设计所要达到的输出功率,需要将几个管子并联,从而达到高输出功率。
但是我在设计的过程中,利用loadpull来仿真发现,输出功率并不是简单的随着管子的增加而增加,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如图所示 两个管子可以达到17.14dbm 但是四个管子却是16.88dbm

难道一种工艺最后一级所能达到的输出功率是一定的吗 并不能随着管子的增多而增多吗
高手解答下 感谢之至

网友A:
PA的efficiency由以下因素决定:conduction angle, supply voltage, breakdown voltage, input power level, bias current, frequency and parasitics level.

你又并联了两个管子,看似double了bias current,但是此时寄生电容也近似double了,他们的作用是互相cancel的,效益当然上不去。在一定的输入power前提下,输出也就不会线性增大,而DC power consumption却增大了,这样做不好。你可以考虑调整PA的class来提高效益,进而增大输出,当然如果工作频率高于10GHz就不要考虑Class C以上的了。或者干脆增大一点电源电压如果指标不苛刻。

网友:
你是30GHz,Class C的PA哦,那可以考虑active harmonic loadp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的efficiency由以下因素决定:conduction angle, supply voltage, breakdown voltage, input power level, bias current, frequency and parasitics level.

你又并联了两个管子,看似double了bias current,但是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也觉得单纯将管子增多没有好处,的确到后来采用的是增加了电压,输出功率明显上升。
由于是30G左右的功放class AB,据说前仿容易通过,而后仿很难,是这样吗
我的仿真结果是效率为30%左右,输出功率差不多为28dbm
由于选取的工艺不支持candence提取参数,听别人说要用ads的momentum来仿,我的电路结构使用的是三级,电感是用微带线做成的,如图所示,这些微带线在版图时是不是都药用微带T接头来连呢,谢谢高手的知道,最近对这个仿真确实很头疼。

网友A:
Class AB, 30 GHz, efficiency=30% and Pout=28 dBm. 我觉得数据偏好,怀疑你采用了大量理想元件,至少电感是理想的或者Q值很高,bias也是理想的,不知道是不是?
电感是要用momentum来设计和仿真的,很烦,耗时,高频设计parasitics extraction和后仿也很烦,长的线都要仿一下,提取参数带回电路重新设计,是trial-and-error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AB, 30 GHz, efficiency=30% and Pout=28 dBm. 我觉得数据偏好,怀疑你采用了大量理想元件,至少电感是理想的或者Q值很高,bias也是理想的,不知道是不是?
电感是要用momentum来设计和仿真的,很烦,耗时,高 ...

我用到的电感使用图上微带线接地做成的,微带线等元件全部调用了工艺库元件,我也觉得仿真结果有点过于理想,这两天正在学习monmentum,思路是不是将电路中的微带线全部用monmentum构建为版图器件,再带入电路中进行协仿真呢。

网友A:
库里元件的高频model不准的,30GHz的话inductor一定要用momentum自己做。
你为什么不用quarter line接电容作电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元件的高频model不准的,30GHz的话inductor一定要用momentum自己做。
你为什么不用quarter line接电容作电感呢?

在上面电路图中,像我电路图中直接将微带线接地当电感不行吗?
还是电感最好用你说的微带线接电容(下图)来达到呢?
另外
在monmentum里怎么仿电感,是将微带线和电容画进去然后看他的s参数吗?
真是不好意思 问你这么多

楼主:
“high hand”怎么不见呢!

网友(2009-03-26):
最好做整版仿真,当然也比较耗时。moment能实现,仿真结束后加入有源器件模型即可

网友(2014-05-23):
1、电感其实可以在ADS或者cadence里面画好,仿真带入原理图中进行仿真。

网友:
Load Pull仿真显然跟管子的偏置和输入功率的大小有关...
做load pull仿真前你如何确定你的偏置的?电流密度多少合适?
输入功率放多大合适?

网友(2016-03-1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射频功放。目前正在设计偏置电路,请问怎么弄λ/4微带线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