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输出共模点的设置

楼主(2008-07-17):
小弟曾在ALLEN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当运放的两输入接一块时,输出在一个所希望的静态点上
在实际的设计中,如简单两级七管单元的运放,两级按电流匹配来设计的话,运放的输出共模往往并不是在所希望的静态点上,
问题:在实际设计中应该将输出共模设计到所希望的静态点还是保持匹配
望牛人解答,谢谢

网友:
先说明偶是模拟菜鸟,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输出也有个输出共模范围,只要在这个之内应该对电路性能的影响不是很大,匹配应该考虑,不然由于管子的失配,可能导致电路性能的差别,应该比前一个大

楼主:
Allen的那句话主要是减小运放的失调电压,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有可能设计一个40dB的运放用在负反馈系统中得到的失调可能比一个60dB的运放的失调小,这样不是很可观,有人这样尝试过吗

网友:
if no dc feedback, the operating point at output could be any value between VDD and VSS since output node is hi-impedence. An high value resistor or inductor could be added in feedback path to bias output operating point with input operating point. Of course, AC path is still open.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但是在没有直流反馈回路的情况下,输出点的电压,不可能达到VDD和GND。

网友:
Actually, the ouput operating point shifts from Vdd-Vdsat to Vsat when no DC feedback.

楼主:
lianggu: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08-11-18):
单端输出的共模电平可以通过反馈回路确定
全差分输出一定要有共模反馈电路确定

网友:
差分放大器需共模反馈稳工作点

网友(2011-08-06):
还是要按实际电路来确定共模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