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pole-zero doublet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pole-zero doublet所说的零极点对具体是什么意思了。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这个对建立时间的影响时怎样的了?

网友:
看看这个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er;tion~ Amplifiers1974.pdf

网友A:
doublets就是一对离的很近的零极点,在AC特性中看不到,但对瞬态相应可能影响很大。

网友(2008-10-16):
这一对极点是左右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ublets就是一对离的很近的零极点,在AC特性中看不到,但对瞬态相应可能影响很大。

谢谢,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网友:
为什么在AC的时候看不到呢?

AC和暂态的仿真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
k.martin 书里讲的很清楚

网友:
wo yao kan kan

网友:
在单端输出的差放输出点的另一端,会产生一个非主极点,但同时会产生一个非主极点频率为2倍的零点,这就是极领点对,它对相位裕度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B:
例如,在电路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零点和极点抵消(左半平面),当两者不能完全重合但很近是,就存在一个偶合对。有些电路结构本身就具有这种情况,如gainboost电路。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零级点相消是正好相等,谢谢analogicer的解释

网友(2009-03-12):
引用 网友B:
例如,在电路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零点和极点抵消(左半平面),当两者不能完全重合但很近是,就存在一个偶合对。有些电路结构本身就具有这种情况,如gainboost电路。

若零极点的位置一样的话,是否也应该被称为“pole-zero doublet“呢???

网友:
主要是由电容引入的零点极点,这与频率有关

网友:
零级点对是gainboosted 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
1. If pole and zero are exact the same, of course they are "transparent" to the signal path.
2. The pole-zero doublet effect requires pole and zero in the same s-plane(left s-plane). If zero in right plane while pole in left plane, even they have same value, it would not be a doublet.
3. Since pole-zero are very close, normally AC simulation can show its effects in the Amplitude-frequency/phase-frequency plot, however it does impact on transient response(linear part) as follows,

V(t)=Vo(1-k1*exp(-omegabw*t)+k2*exp(-omegaz*t)
where k2=(omegaz-omegap)/omegabw,
omegabw is the unity gain-bandwidth.

When omegaz=omegap, the linear step time constant depends on GBW only

4. You will never pay attention if the pole-zero doublet is at high frequency. E.g. like ahjua compensation, there is instrinsic pole-zero doublet and most of case regarded as fully cancelled and show very minor effects on transient response of the OPA with Ahjua compensation.

Hopefully you understand.

网友:
谢谢楼上的楼上的解释,我又多了点了解了

网友:
看看这个论文~~

网友:
At high frequency, the transient response of  the pole and zero doublet will die out very fast but the magnitude will be large, generally speaking at high frequency we can neglect it,bu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hat

网友:
很需要這份資料   可是為何無法看到  help....

网友C:
The first note is from berkeley and it shows effect of doublet.
The second paper shows why there is a doublet and how to avoid that.

A fast-settling CMOS op amp for SC circuits.pdf

网友:
it shows effect of doublet

网友:
新手一定要看看,确实不错!

网友(2009-08-05):
TAKE A LOOK, IT'S A VERY INTERSTING TOPIC

网友(2009-09-17):
挺不错的,讲的很仔细,谢谢。

网友(2010-05-25):
this is for all. thx thx.

网友(2011-12-22):
很需要这些东西

网友(2012-04-25):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6-02):
回复 网友D:

   挺有用的,多谢

网友(2018-01-29):
恩,是这样的。

网友(2018-10-10):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运放波特图出来,相位曲线先从180度开始向上走90度,然后以45度/10dec的速率下降,但是增益曲线与普通的双极点系统无异,想问下相位向上走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4-01-18):
It is good reference data for OP..  and low frequency settling time design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e first note is from berkeley and it shows effect of doublet.
The second paper shows why there is  ...

It is good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