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和modelsim联仿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根据文档的说明,我configuremodelsim以后,为什么vsim打不开modelsim?
错误说明是服务器连不上,
我只能再用在matlab里头把modelsim的路径全都打一边才行才能启动,这样明显是服务器(modelsim)没连上才照成的。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configuemodelsim不起作用么?

期望高手回答,是不跟盗版有关系,我想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不太懂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是不是你的PATH环境变量设置不正确?

网友:
连仿是用来干嘛的呢呀。。。。。。。。。。。

楼主(2008-09-01):
我已经搞定了,是版本的问题,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您好,是怎样连接的,用的vhdl还是verilog,端口怎样设置?

网友(2010-05-29):
处于学习阶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simulink和modlsim联合仿真怎么衔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