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spice 问题?

楼主(2008-07-19):
版图里画了一个金属电阻,smic130nm logic 工艺,在sp文件里面写到:

.lib "./v2p6_l013.lib" res_tt
.inc "./inv.spf"
....

在spf文件里有
...
r0  a  b  10  .model=r1

...

但是模拟结果总是说 .model 没有定义 r1没有定义

请问高手,怎么加电阻模型才正确呢?

网友:
最好看看LIB文件是怎么写的,有的LIB文件是以子电路的形式给出电阻模型,有的是直接给出模型.

你的LIB文件应该是直接给出模型(假设模型名为 "res"),可这样调用:  r  n0  n1  res  10k 。你可能把模型名和阻值的位置写反了。

网友(2010-02-14):
I don't know either. Sounds complicat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think it is a syntax error for the resistor. Try to remove the ".model" in your descrip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ge
r0  a  b  10  .model=r1
     to
r0  a  b  r1 W=? L=?
I guess the resistor model included width & length parameters.

网友:
r0  a  b  10  .model=r1
这句话是不对的,任何语言都是先定义后使用
.model 是定义

假设有个model定义为 hrpoly,正确的写法是
r0 a b hrpoly W=1u L=1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