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FT为什么比传统测试的覆盖率要高?

楼主(2008-07-19):
使用DFT为什么比传统测试的覆盖率要高?
既然覆盖率高了,怎么可能又可以节省时间?
还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指的是逻辑覆盖会全面些吧
自己去写逻辑的话可能会有些地方测试不到的

网友(2008-08-29):
DFT包括多种方法:比如基于扫描链的ATPG测试, 针对memory的MBIST等.
不太清楚楼主指的传统测试方法是哪些? 所以不太好回答.

网友(2008-10-09):
扫描链的引用将测试重点转移到了纯组合逻辑上。也就是说,FF可以被设置到任意所需的状态。

网友:
盛大发射点发射点

网友:
设计规模越大,DFT的作用越明显.ATPG的fault coverage相对要高不少,同时,通过ATPG可以得到效率较高的vector。无论是测试向量生成的时间,或是测试台上的测试时间都会好。

网友:
为什么会高呢,真希望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2008-12-03):
我想楼主说的所谓”传统的测试“,大概就是指设计者自己写的功能向量了。这种向量在简单电路的情况下,也许还能覆盖多一些。但是随着电路复杂度越来越高,基本上没有可能通过外部输入来控制里面所有触发器到各种所需的状态。
你说的”DFT",大概是指全扫描吧。全扫描就是用增加面积的方式(将普通触发器变成扫描触发器),来取得测试状态下所有参与扫描的触发器都可以控制。
理解DFT很简单,可控性和可观性,这两点理解到了就啥都明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注册机器干啥呢

网友(2009-11-18):
请问DFT如何实现, 在后端插入如何插入扫描链, 能把前端后端整个设计过程具体讲述下码? 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
傳統測試是function,
DFT 是針對 每一個 gate /DFF來做測試.
DFT 到達100%,不代表你的IC的function會work.

网友:
提高了可控制性和可观察性

网友:
DFT 可不可以理解为多个测试方法的集合?但是说DFT的测试更有效和覆盖度越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在产品设计前所考虑到的测试因素更多引起的?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所谓”传统的测试“,大概就是指设计者自己写的功能向量了。这种向量在简单电路的情况下,也许还能覆盖多一些。但是随着电路复杂度越来越高,基本上没有可能通过外部输入来控制里面所有触发器到各种所需 ...
引用 网友A:

不太认同这位兄弟的观点:)
以下说的是芯片流程的,软件测试的兄弟不要有反感啊。
“测试”是说一个东东是否被正确的生产出来;
“验证”是逻辑是否实现了正确的功能。
即DFT(Design For Test)和Function Verification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没有见过在DFT 上验证逻辑是否实现了正确的功能的。

网友:
传统的测试 應該是指function test ,coverage 要高,有相當的難度,dft 並不是在以function的觀念測的,是以stuck at fault 在測的,所以測的是IC 製造的缺陷,所以就算是DFT Coverage 100%,也不代表你的function沒問題,只是生產出來的ic沒問題

网友:
一个是有针对性的测试,一个是抽象的测试。所以效果不一样。

网友(2009-12-19):
SCAN 当然高

网友(2010-07-29):
你对覆盖率的概念混淆了。
DFT解决的是故障覆盖率问题,也就是能检测更多的故障。
普通的测试考虑的是功能覆盖率或者是代码覆盖率,也就是芯片能正确工作,没有bug。

DFT找的是生产中产生的bug.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极端一点说,DFT故障覆盖率100%的芯片可能由于设计错误一点功能都不正确。

网友(2010-12-31):
节约引脚,利用扫描链和D算法可以达到95%以上的覆盖率

网友:
生产过程测试,比你功能pattern的目的性强得多

网友(2011-03-16):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测试是检测能否正确的实现功能?
验证是检测实现的功能是否正确?

网友:
测试生成算法不同

网友:
dft设计是牺牲了面积和性能来提高电路的可观测性和可控性,所以提高覆盖率是有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和测试芯片的成本节约来说是值得的。

网友(2011-04-18):
在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加一句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Data    -port  PIN_SI
因为修复之前需要将-test_data信号 设置为TestData类型.

网友(2011-09-30):
还是不懂啊,

网友(2011-12-20):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应该说是DFT测试效率高。

比如一个有“时,分,秒”的电子表,如果用功能向量测试要一天,但是DFT测试需要的时间应该是ms级,测试效率明显DFT要高,(此时,如果从覆盖率上来说DFT向量不见得比功能向量高)。对于规模再大一点的电路功能测试的时间就更长了,肯定无法接受,而DFT测试的时间基本都在ms量级最多us,对于千万门级以上的芯片把所有DFT测试项加上,测试时间也很少能够达到s级,所以DFT的价值就在于效率更高,能够快速筛出有问题的芯片。

网友:
简单的讲就是通过scan chain,对内部电路有了“可控制性”和“可观测性”。
举个例子,一个教室里面有100个人,有人可能生病了,你要确认,给你2个方法:
1)你是站在门口,只能通过和门口的同学问话,再一个个来回传递确认;
2)直接进去观测;
那个更快捷高效,一目了然。

网友:
传统的测试 應該是指function test ,coverage 要高,有相當的難度,dft 並不是在以function的觀念測的,是以st ...
引用 网友C:

    同意。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一些逻辑规模小,对成本严苛的芯片。也有不加DFT,直接使用function test,进行生产测试的。

网友(2012-05-11):
一般function驗證,以一個AND gate來說要同時測到00, 01, 10, 11的pattern 不是那麼容易,但是以ATPG來說很容易輸入這些vector,而達到fault coverage的提升。

网友(2013-10-04):
这个覆盖率说的不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