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SPS flash adc 测试方案

楼主(2008-07-19):
2GSPS flash adc 测试方案,如何将2GSPS转换成低速(<500M)的数字码,这样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网友(2009-05-30):
降采样就行了,在最后的码字输出端加上一个触发器,对于原来的时钟信号进行分频就行了。

网友:
2G的采样标准时钟,你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2014-01-13):
同问啊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二楼正解,见过这么测的